求助:报警问题(关于伺服)

楼主(2006-05-11):
求教各位:
公司的切割机总是出现报警现象(PLC报警)
居观察~报警主要发生在X轴原点进刀处和Y轴原点进刀处,极少数在Y轴行进途中报警!
而且~根据记录~故障一旦发生就连续(中间一般只间隔2,3次,而平时是20来次才出现一次)发生。
我们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电机MR-J2-60A,使用A系列PLC进行控制。
本以为它是每次进刀时需要自检原点~可是在程序上又找不到相关语句!
让人很困惑~~如果不是原点自检~那为什么多是在原点处出现PLC报警呢?
或者是由于电机在原点处启动运行电流最大~让接头接触不良??
求教各位~希望能多给点意见~开拓下思路~
万分感激!!!

网友A:
感觉有点像接触不良,可以查到报警信息吗?

楼主:
报警信息没有显示!
因为是比较早的设备~触摸屏都没装~
用电脑监控也只能看到最后发生错误的时候的状态~
而比较变态的是~日本人的这套垃圾~所有的软元件都没标注~
意思只能靠接线图来猜!!
所以有状态也很郁闷!!很多的没办法理解意思!

网友A:
开机找寻原点时正常吗?

楼主:
大哥~别在我帖子上发广告好吗??
开机的时候找原点都很正常!!

网友A:
那就需要检查程序,根据程序判别报警故障原因

楼主:
这是我一开始使用的方法~
可是~唯一的调用就是对D3000和D3002的一个比较调用~~
然后就是常开来控制PLC报警~
可是这关键的D3000和D3002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无法读它!!

网友A:
那你试试从这两个寄存器入手

网友A:
系统里面有用到位置模块吗?

楼主:
用的是AD75~
我找死也查不出那两个寄存器的意思~和内容!!

网友A:
如果是AD75 报警,一定可以查看报警内容

参考AD75的说明书 ,有寄存器D3000 D3002 的说明

用到了几个轴

AD75 P4 ?

楼主:
用了2个轴而已~~
不晓得是不是P4~
而且每次报警时它上面都有显示~是哪个具体的机子报的!

网友A:
如果没错,应该是二号轴报警

楼主:
不是~它显示X1报警有时候也显示X2报警!!

楼主:
郁闷`~~LOVEGATE那里有AD75的中文说明书吗?
有的话能发给我一个吗??好郁闷哦~好不容易找到个~居然是英文的~呵呵~我的英文太垃圾了!!

楼主:
我的邮箱是billweeks@163.com

网友A:
AD75 我也是英文版 ————

楼主:
~~~~~~~~~~~~~~~55555555555555
不容易啊 !!!!

楼主:
各位~还有谁有新的意见吗??
谢谢了!!

楼主:
自己最后一次顶一下!!!!

楼主:
无奈中的无奈!!
故障始终没有消除~切割机还是无规律的报着警~
好象那是它的业余爱好一样~~
而奇怪的是那该死的报警关电源重启一次居然还能好!!
好郁闷啊!!!!!!
象个鼻涕虫!粘着你!!!

网友B(2007-09-24):
你有AD75的软件吗  可以读出来看看  应该只是一些参数设置有问题 如 加速时间 和减速时间啊

网友B:
伺服放大器报警吗  AD75P4应该是四轴的           报警后关闭电源检查一下电机温度 排除一下是不是机械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