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怎么区分是地址还是数据

楼主(2006-05-11):
我要编写一个通信软件,用的是SJA1000,格式是标准帧,11位标志位中用8个来标志PLC指令,怎么区分传输的是数据还是指令?

网友A:
报文的标准格式开头是“帧起始”,接着是包含了标示符和“RTR”位(远程发送请求)的仲裁域,RTR表明是否为数据帧还是没有任何数据字节(远程帧)的请求帧
更多交流可以加我QQ41985802

网友B(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