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打火机的原理

楼主(2006-05-11):
问 个小儿科问题,打火机用来点火的那个东东叫什么,什么原理啊,怎么会产生高压

网友A:
尖端放电,如何产生,上网查查,多呢

网友B:
一种压电打火机,其操作部件设置在压电件的加压位置上,把操作刻纹轮与按压操作部件的加压片固定在转轴上,关闭气体喷出口打火筒的上端开口部的盖被固定在该转轴上,电线与所述压电件连接,电线另一端与设置在气体喷出口附近的电极相连,当用指尖转动操作刻纹轮时,通过固定在操作刻纹轮上的加压片克服弹力地压下所述操作部件,瞬时压下所述压电件、电流通过电极放电,通过因所述操作部件的加压片的下降而被压下的杆打开了启闭阀。压电陶瓷的特性是:
用外力使它变形,它能产生电压,且变形的速率越大,产生的电压越大;相反,给它加上变化的电压,它也能发生变形;不用电池没有高压包。
如果是用电池的打火机有高压包,叫电子打火机。

网友C:
石英受压放电.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压电陶瓷的特性,谢谢!
外力使它变形,它能产生电压,且变形的速率越大,产生的电压越大;相反,给它加上变化的电压,它也能发生变形;不用电池没有高压包。

网友D:
压电陶瓷,在瞬间撞击后产生高压火花,利用这一原理将来会有高效的压电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