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OGIX5000里如何设置冗余系统的站地址

楼主(2006-05-11):
硬件地址在哪里设置
RSNetworx如何组态  需设置哪些项  有什么要求

网友A:
ENBT地址用RS232设置比较简单,RSNetworx你只要把程序下载,然后运行RSNetworx,让其在线,然后储存就行了,你只要满足LOGIX5000程序在线,没有出现警告就行了。

网友B:
硬件地址在CNBR模块里的有旋钮可以设置节点地址,在RSnetworx里设置冗余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