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机经常自动重启原因?谢谢

楼主(2006-05-11):
我们单位用的工控机经常出现自动重启的现象.最近这两次自动关机后却不能再重启了,需人为的开启.不知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该机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用的是北京昆仑通态的MCGS组态软件,主要是用来监控由PLC控制的成品输送系统)

网友A:
昨天我在和朋友聊天,他们也出现这种问题,要命的是在现场,根你的情况一样,建议换个组态软件试试!
    工控机一般没问题

网友B:
WIN2000系统保证没有问题吗??从现象描述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建议重新装一下200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