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适合我从头的氧分析仪器

楼主(2006-05-11):
我是一个终端用户,工厂中现有几百套仪表设备,现有的设备不能够很好的适应现场的要求.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现在总是出现问题,造成我们有时事倍功半.现就们现场氧分析仪说吧,以前也很少出问题,现在不知怎的,总是出现问题.我们用的是氧电极的那种,换它是很频繁的,这样造价也高了很多.现求一更适合我们的氧分析仪.我们的气体成份是百分之三十多CO,五十多的氢气,少量的甲烷,氮气,还有百分之零点二左右的氧气.希望有好的与我们电话或信件联系,我们网络上有点问题,可能上不了了.谢谢!

网友A:
你看看梅特勒的吧,他们是氧分析仪的权威,听说价格贵

网友B:
请登陆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桂平路589号邮编200233
网站http://www.mtchina.com/
过程检测部
电话021-64850435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湿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或项目配套。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斌彬 :

     您好!
     拫据你所反应的情况,你所需要的一种用来检测气氛中微氧的含量,澳大利亚澳新科技是世界上专业生产氧分析仪的厂家,其所生产的氧传感器可以检测气氛中10的-30次方的微氧,同时我公司做为澳新科技在中国的总代理也是国内氧分析仪专业的供应商,相信我公司是你事业的最佳合作伙伴。可随时来电咨询:
    文生:13570877679   0755-82947588
    E-mial:wenjijun@163.com
   http:www.rongying.com.cn

网友D:
用激光的呗,氧化锆就是这样的德行,买的时候便宜,用的时候贵!激光的应该是买的时候贵,用的时候稍微好一些!
不清楚你安装位置的温度是多少?是否CO,H2,CH4的测量也有这种问题存在?是抽取方法还是就地式的测量 啊??

声明:我不卖激光的,只是給你建议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氧分析仪表.......是不是采样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啊...你的氧含量比较低普通精度的仪表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F:
ABB的不错,你可以看看这家,www.hwtzk.com

网友G:
      可以用磁风式氧气分析仪

网友H:
维护量大是采样分析的顽疾,你们的仪表数量大,全部更换是不可能了,可以把你那种电极式的传感器换掉,换为热磁或磁力机械的。按理说电极式的应该也可以,你们的气体成分是不是含腐蚀性气体?

网友I:
以你这种工况和气体成分,不适合用氧化镐(含氢气),也不适合用磁氧表(氧含量低,CO等组分太高,影响测量),用激光法也不行(氧含量低,镜头容易污染,影响测量,再者激光仪价格高,对现场环境如震动,对光,标定等都有要求),算来算去,你也只有用氧电池比较合适了,而且价格低,更换起来也简单,你注意一下探头对样品气体的选择,试试看TELEDYNE这个品牌,氧电池测量是他的特长!

网友J(2006-06-10):
我们提供专业的水处理过程控制分析检测仪表
如果您因为苛刻的监测条件而发愁,我们来为您解决!
如果您因为高昂的维护费用而烦忧,我们来为您解决!
如果您为仪器能否准确检测而担心,我们来为您解决!
用专业的精神,做专业的事!
我们的客户遍及石化、半导体、化工、电厂、钢铁等行业!
我们的产品专攻高、精、尖!
别人做得到的,我们做的更好!
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帮您解决!
请登陆www.dkktoa.com.cn  查询您需要的仪表!
有您的关注,我们会更加努力!
温馨提示:
由于仪器时常更新,网上的仪表有可能不全或不是最新型号!
可直接与我们联络,021-68881101给您最满意的服务!

网友K:
小样,都是些易燃易爆气体啊。我闪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