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GE的编程电缆和通信问题?!请斑竹和老手们赐教

楼主(2006-05-11):
GE的9030,CPU350.编程电缆是232转485的.请问就照最简单的485那样两根信号线做就行吗?不行的话该怎么做?
ME的通信设置里的波特率和SNP ID,奇偶校验,停止位等参数哪些是必须和PLC的设置相符合的?该怎么设?
我现在不知道手头里的PLC原来的通信参数设置,怎样才能GO ONLINE呢?
邮箱:87804271zpf@163.com
XIEXIE

网友A(2011-01-30):
我也想知道
386191731@qq.com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B(2011-03-16):
不是485那两根线就行的,GE的编程电缆做起来挺复杂的,现在网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就花一百多块钱买一个吧,至于设置,你用ME编程的话它自己会查找,不用自己设置,用versapro软件编程的话就要设置了。

网友C:
15针接口应该按422协议做,422转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