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7中怎样处理模拟量信号?

楼主(2006-05-1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直接作为十六位整数读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转换和规范化.

网友B:
有系统块,可能直接调用

网友C:
我也正想这问题呢

楼主:
对于模拟量输入是调用FC105系统块吗?

网友A:
可以调用,也可以直接作为整数使用,比如温度信号,850表示85度,如果要规范化就使用FC105、FC106,你下载点西门子的资料看看,很简单

石头fighting!

网友:
西门子网站上,有一个文章,专门讲的这个问题!去看一下吧
可以自己写一个fc ,实现转换!这个程序已经有很成熟的写法了!可以找到现成的!

网友D:
首先还是先进行硬件组态吧,其次模拟量输入直接读PIW地址值,模拟量输出直接读PQW地址值,可利用FC105和FC106进行量程转换.
CNUVW网站有相关资料

网友E:
   楼上的朋友,能联接一个地址来吗,谢谢!

网友F:
在STEP7中,4~20mA、0~20mA、0~10v、0~5v、+-10v等模拟量信号直接通过F105进行规格化处理为0(-27648)~27648的数,存放在你指定的存储地址中。而对于温度信号,你只要将读入值直接除10,就是实际值,然后随你调用了。

网友G:
模拟信号一般用变送器线性化,转变为4~20mA、0~20mA、0~10v等信号,再通过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处理后变为0~27648的数字量。
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FC105进行规格化,(FC105的上下限值与变送器上下限值要一致)

网友H:
方便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