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5-11):
求助:关于单片机对步进点饥的控制!要求:使用8051控制三相六步反应式步进电机,能够控制电机的启动,正反转,并能进行速度控制!用脉冲分配器进行脉冲分配!希望能给出电路图和程序!谢谢了,这个是我的邮箱:xiushi6869@163.com

网友A:
参考:
http://www.baidu.com/s?wd=%B5%A5%C6%AC%BB%FA%BF%D8%D6%C6%B2%BD%BD%F8%B5%E7%BB%FA&cl=3&tn=yokcom
http://wyh882004.blog.hexun.com/3484603_d.html
http://www.nnssh.com/bjdj/bjdpj.htm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不过有没有详细点的啊,那几个我都看了!我想要控制精度能高些的!而且那个脉冲分配器是怎么执行和安装的啊?哪位大侠能提示下,做这个DD还要计算哪些元件的参数啊!小弟学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多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B:
兄弟,网上的东西不是为您编写的,它只是为您做一个参考,您自己的东东,当然要您自己设计编写的了。

网友C:
单片机C++编程示例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2b.htm

楼主:
各位能人志士们,偶确实学艺不精,所以希望大家能帮我下!这里谢谢了,哪怕给个比较粗浅的电路图呢!里面的具体参数我再算!谢谢了

楼主:
请问L297的引角是如何与单片机相连接的啊!就是CW/CCW(17),CLOCK(18),RESET(20),HALF/FULL(19),ENABLE(10),VREF(15),CONTROL(11),SVNC(1),HOME(3)这几个引角是怎么和单片机连接的
谢谢了!

网友A:
L297 怎么和8051单片机连接也不能控制三相六拍的反应式步进电机

网友D:
可以看一下网站:
www.jingmindm.b2b.cn
那有相关的电路图;

楼主:
这个我知道哈!我就是问下看怎么连接啊!楼上的,那个东西在哪啊?怎么找不到啊,麻烦你了!给个详细点的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