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设置DC3.3V电压

楼主(2006-05-11):
三菱PLC能设置DC3.3V电压吗,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A:
要输出DC3.3V电压吗?
加一个D/A模块;

网友B:
用个DA数模转换模块就可以了

笨!

网友:
D/A最高输出电压有二种,一种为DC5V,
另一种为DC10V
一般默认的为DC10V
对应的数字量为4000,如果你要设置为3.3V
对应的数量是3300,
对D/A编程时,再参照一下例子程序.
如有不明,邮箱:HJH768@163.COM

网友C:
是呀,要用D/A模块的

楼主:
必须得用D/A吗?

网友A:
PLC主机只能处理数字开关量;
所以必须加D/A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