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转换开关

楼主(2006-05-11):
本人从事电气工作,现在单位一转换开关需要实现的功能是:打到中间位置有两对点通,有两对点不通,打到左边接通那两个中间位置不通的两队点之一,打到右边接通那两个中间位置不通的两队点之二.现在一直用了D0728/3代替,浪费几队点,而且经常更换时不方便,现在我想改用两节四对点的转换开关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能达到那样要求的啊?如果有是什么型号?生产厂家是什么?

网友A:
  有,上海二工的LW39系列万能转换开关,详细接点任意可选,有需要可以寄样本.

楼主:
 二工:我现在只要两节四对点的就能满足要求的,能把你们的那种达到要求的具体型号给我吗?或者把那种转换开关的触点合断表发过来吗?能达到到要求我叫公司去买过来!进货多少/个?

网友B:
四川艾达也可以做这个样子的万转

网友A:
   2 节4 个点的很多种呢? 一般4 个点的用2位子(1,2)动作就可以,如:LW39A-16A22/2
      1   2
        0度    45度
   1-2  ×
   3-4       ×
   5-6  ×
      7-8           ×

网友A:
   2 节4 个点的很多种呢? 一般4 个点的用2位子(1,2)动作就可以,如:LW39A-16A22A/2
      1   2
        0度    45度
   1-2  ×
   3-4  ×
   5-6         ×
      7-8         ×

网友A:
以上是2 种最常用的
  二工A型开关面板是64×64的大的
      B型开关面板是49×49的小的
      LW39A-16A22/2或LW39A-16A22A/2  价格67.20元/个
      LW39B-16A22/2或LW39B-16A22A/2  价格46.40元/个
以上2种开关触点如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您可以详细描述您要达到的目的,我们为您提供最适合您的产品,谢谢您的支持!
   13312035772  杨

网友C:
首先我要纠正二工的接点图有常识性错误,从需求者的描述看,很显然是三位置转换开关,而你的图只有两位置,你二工的再牛差一个档位能满足的了吗?而且三位置的转换开关建议转换角度为90度,而不是45度(如果你需要的不是自复位的前提下),因为转换角度越大,电气间隙也就越大,那么安全系数也就越高。
正规接点图为:
-90     0      90
        *
        *
*
               *
这是一个两层的转换开关(每层含有两对触点)
建议使用天逸的,价格适中,产品绝对可靠,防护等级IP65
标准配置含有尾部防尘护套,我是武汉的,可以随时响应技术服务
联系方式:happyskybear@163.com 13886066623
如果您是追求低价格的,勿扰!

网友A:
  to:先锋一号
看来还是一个不懂的人,看明白了吗?我仅进 告诉一个简单的型号,转换开关的型号多了看你想怎么组合了,看你习惯怎么用了,说别的产品我还认可,天逸的....?品种多不错,质量不感恭维.包括灯/钮.

网友C:
是吗?看来你举的例子也太草率了一点,有误导的可能啊!不管做为工程师也好,还是销售人员也好,都要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别人提出了问题,你能随便举错误个例子,然后说自己能做吗?哪怕你确实能做。我们做产品的不要老是抨击别人的产品,世界上再好的产品在竞争对手的眼里都是有刺可挑的,有什么意义呢?质量好不好是用户说了算,价格好不好受用户的产品观念和承受能力的影响,对于二工的产品,任何一个东西我都可以说出它的缺陷,而且都是真实的客户反应,有例可举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没有道德,所以也请你能提高自己的素养!

网友D(2009-08-24):
三位置转换开关还有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