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VB中怎么设置单个位

楼主(2006-05-11):
Host_link协议中好像没有设置位这条指令,只有字,要设置一个位,就必须把这个位的字下传下去,这样会改变其他的位,很麻烦的,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在VB中你可以把16个位集中起来,用一个字节的高4位代表控制信息,用低4位进行编码,在PLC中有解码指令。比如:在VB中的一个字节中,高4位的每一位用于代表不同设备的开关信息,如0代表关,1代表开,而低4位用于编码PLC中的16个控制位,PLC接收到此字节信息后,对此字节中的低4位进行解码,而高4位的每一位可以直接拿来用,能解码出你要控制的16个位到一个字中,VB字节中的低4位中的编码数值代表PLC中解码字中要置位的位的位置,然后用此字节的高4位控制信息来控制这些位的开和关。

楼主:
虽然。。。。。。,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这是我写的网络通讯的部分代码,原理是一样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组合
'    i = 0
'    If GL1.Index0 Then i = i + 1
'    If GL1.Index1 Then i = i + 2
'    If GL1.Index2 Then i = i + 4
'    If GL1.Index0M Then i = i + 8
'    If GL1.Index1M Then i = i + 16
'    If GL1.Index2M Then i = i + 32
'    If GL1.IndexZD Then i = i + 64
'    If GL1.SQ_Closed0 Then i = i + 128
'    If GL1.SQ_Closed1 Then i = i + 256

分离
'            GL1.Index0 = i  And 1
'            GL1.Index1 = i  And 2
'            GL1.Index2 = i  And 4
'            GL1.Index0M = i  And 8
'            GL1.Index1M = i  And 16
'            GL1.Index2M = i  And 32
'            GL1.IndexZD = i  And 64
'            GL1.SQ_Closed0 = i  And 128
'            GL1.SQ_Closed1 = i  And 256

网友C:
找omron compolet軟體測試 我的繁體網站http://ssomron.dyndns.org OMRON討論區

网友D:
查看FINS指令格式!你就明白了!

网友E(2006-11-12):
上面的设置太复杂了,可以简单地把要设置的位转换成16进制数据,相应位置1,再把数据发送到PLC。
当然还要正确运用VB的MSOMM控件,我是初学VB,不对之处,请各位指点。

网友F:
我做过,设置位不是很麻烦的.
http://www.lsllhd.com

网友G:
FINS指令格式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