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5-11):
肖特基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前者使用于高频电路,结电容较小.后者使用于稳压电路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SBD)以正向大电流为标志,特点:①反向恢复时间短,工作频率高②正向压降小,开启电压低,正向导通损耗小③开关时间短,开关损耗远小于普通二极管④SBD耐压较低,反向漏电流较大,温度特性较差。
当二极管反向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二极管要发生击穿现象。二极管的击穿分为雪崩击穿和齐纳击穿两类。雪崩击穿是一种损坏型击穿,他将彻底损坏二极管,因此也是一种不可恢复型击穿。但是当二极管发生齐纳击穿时,只要击穿电流还未到达雪崩击穿所需的电流时,二极管并不损坏,而且使二极管反向电压固定在一个特定值上。当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方向电压消失后二极管会自动恢复,不会损坏。这种击穿称为齐纳击穿。人们利用二极管齐纳击穿的这个特性,制成稳压二极管。称为齐纳二极管,一般都称为稳压二极管。
肖特基和齐纳管,通常是用来稳压的,都是稳压管的一种,区别在于击穿的机理和稳压的效果。

楼主:
to人在江湖匆匆过:请问什么是反向恢复时间???请你能不能解释啊??谢谢了

网友B:
按击穿机理不同,击穿分为齐纳击穿(击穿电压一般低于4V)和雪崩击穿(击穿电压一般高于6V)
普通二极管在高频工作状态下,具有复杂动态开关特性,反向恢复时间长,不适合在高频开关电路使用。
快速恢复二极管(FRD)特点:①开通初期呈现明显的“电感效应”,不能立即响应正向电流变化②反向阻断在未恢复阻断能力之前,FRD相当于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