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器为什么输出能稳定在任意值上?

楼主(2006-05-11):
一台PID调节器,为什么测量等于给定时,输出能稳定在任意值上?谢谢。。

网友A:
    一台性能稳定的调节器,为了满足你设定的给定值,随时在与测量值比较,进行PID调节有偏差就有输出,输出是随动的在0~100%的任意值上波动。

    目前我公司
    采用的是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是采用模糊规则进行PID调节的一种新型算法,在误差大时,运用模糊算法调节,以消除PID饱和积分现象,当误差趋小时,采用改进后的PID算法进行调节,并能在调节中自动学习和记忆被控对象的部分特征以使效果最优化。  具有无超调、高精度、参数确定简单、对复杂对象也能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等特点。
   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欠调的精确调节,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

   br>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