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温度

楼主(2006-05-11):
各位大师傅.请问电机运行的最高温度极限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和绝缘等级有关!

网友B:
你的电动机绝缘等级是哪一级的,B、E、F 、H、A、常用的一般是B级的130度,温升不超过90度

楼主:
谢谢,我们的哪个电机是进口的,全是洋文,我看不懂.

网友C(2009-02-10):
电动机绝缘等级是F 级的,正常温升不能超过多少度 ?

网友D:
绝缘材料按耐热能力分为 Y、A、E、B、F、H、C 7个等级,其极限工作温度分别为90、105、120、130、155、180℃、及1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