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W系列伺服电机 问题请教

楼主(2006-05-11):
    富士W系列伺服电机,我将驱动器设为速度控制方式,内部速度运行。
我用两开关输入信号来切换旋转台转速:
    00--300rev./min.,内部设定转速1
    01--400rev./min.,内部设定转速2
    10--500rev./min.,内部设定转速3
    11--会自行切换至外部模拟速度信号输入。
我本想用10开关组合来停止旋转台旋转,但内部速度设定范围为0.1~Max.。所以用11来控制其停止,模拟速度信号端子不连接,考虑到零漂,又将零速钳位转速设为500。
现在的问题是:
    转起来后,用11令其停转时,旋转台总要往复摆动几次才能完全停下来。这是否
刚性参数不足所致呢,我注意到旋转台不转时用手轻旋旋转台,旋转台能自动回位,但力度较弱。懒得试验了,想确认原因后就直接调去。
我知道本论坛高手云集,呵呵。

网友A:
肯定是刚性不够。

楼主:
谢谢斑竹了,非常感谢!
明天去调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