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t100,A级热电阻高精度测量水温

楼主(2006-05-11):
我要测量水温,传感器选用pt100,A级热电阻,然后通过研华的ADAM4013模块测量热电阻的电阻值,传送给计算机,计算机再通过查分度表得到对应的温度值。请问我这样的方法得到的温度值与实际温度的误差可以达到正负0.1度吗?如果有问题,该怎样解决?希望高手们多多指教,很急!!!!!

楼主:
补充:热电阻是铠装的,ADAM4013模块的精度正负0.05%。

还有热电阻的重复性是不是不太好,误差会不会超过正负0.1度?

楼主:
为什么没人给我回阿????

网友A:
高精度测温,热电阻要用四线制接线!

网友B:
你好,温度实现+-0.1度的代价非常高,你必须用+-0.03精度的温度计去标定他,按你的方法只能够实现0.4度的精度。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我的邮箱sjxym@126.com进行交流

网友C:
水温在100度以内,我们可以达到+,-0.35度的误差。

     汪玉龙  13911759599

网友D:
我公司的卡件能做到您的要求,关键是怎样去标定?
电阻量输入模块介绍
http://www.autoyx.com/IOAsm/08.htm 您如在上海,可到我公司试一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再考虑考虑,要达到正负0.1度的投资会多高啊?我要考虑考虑合适不合适,还有用A级的铂电阻,有没有什么软件的办法来达到更高一点的精度呢?

网友E(2006-07-17):
要达到这样的精度不是不行.
首先,电路设计要突破,一般的电桥电路不行,二是运放电阻要求高
三是软件编程采用最小二乘法

网友F:
要满足±0.1℃的精度要求,A/D转换器估计要达到22位。

网友G(2009-03-31):
呵呵,我也在做这一块,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啊,我QQ:290630492,加我时说明下,。。

网友H:
这个基本上,都是扯淡的东西。没有这麽高精度的!骗人,我也可以。用正规计量部门出的检测报告才行!

网友I(2009-07-25):
我靠,我用Pt100热电阻测量烘干室炉温,30度时热电阻数显表显示值与温度计读数一致;升温到90度左右时,温度计显示95度,而热电阻显示90度;在升温到180度左右时,温度计显示180度,热电阻显示165度。我晕,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热电阻用的是上自三厂的产品。

网友J:
楼主说的的精度本来就算不了什么,国内很多家多可以做到的.原理就是楼上帅克老大的原理,非线性校正. 国内的宇电就有这个精度的表销售.别自己查表什么的了
www.qdltech.com

网友K:
3,4楼说的很好,顶下

网友L(2009-10-26):
12楼:你用的温度计是不是一般的玻璃温度计啊。

普通的玻璃温度计对测量方法有要求的,应该是你的测量方法不对造成的。

要知道原理,回我邮件,我告诉你。fangen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