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问题

楼主(2006-05-11):
一台磨床三相电机,无论用何种接法送电时断路器即跳,查外部电压无问题,用摇表测电机电阻无问题,请教各位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过载了啊,或是机械卡死??

网友A:
是一送电就动作么??

网友B:
电机多大功率?断路器又多大?是什么方法启动?请你说清楚

网友C:
一台电机如果相间与对地的绝缘电阻正常,各相的测感量正常且平衡,轴承和转子正常,那么这台电机就是一台能正常使用的电机。出现跳闸,可将电机拆下来不带负荷通电试检,独立检查控制电路电否正常,就可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D:
同样楼上的

网友E:
用摇表应测量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看是否大于0.5兆欧,如小于0.5兆欧则是绝缘不够,因为实际中绕组接地故障较多,而相间短路也多是由于接地故障引起。另外在启动前应手盘一下,看负载有没有卡死。

网友F:
给我来一份:lyf010832@163.com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29438

网友H:
检查看看也许是电机电源进线的故障,如果电机电源进线间有短路故障或对地短路故障,也会出现一送电就跳闸的现象,不要把目光局限在电机。

网友I:
空载还跳的话就换电机吧!

网友J:
换空开试试

网友K:
1.首先用摇表测量对地绝缘 以及相间绝缘
然后测量每相绕组的电阻是否对称
2.电机在启动时启动电流较大 30kw 接近60安的电机需要80安的
断路器.是不是空开太小
3.电机连接部分有无堵转现象.
4.断路器的内部弹簧机构多开合几次
以上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L:
我在安装调试一数控车床时也遇到相同问题,最后查出是外部输入空开额定电流过小的缘故,建议换一大的输入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