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数字式计数器自动复位问题请教

楼主(2006-05-11):
近来老板要实行给员工进行计件了,按老板指示,本人在厂里的几台冲床上各安装了数字式计数器,因为要求停电后重启还能对数据进行记录,就选用了浙江乐清产的伍佰数显式计数器。可用了一段时间后问题就来了,常常会自动复位清零。难到是浙江货真的不行?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人百思不得其解呀。

网友A:
设置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使用计数器本身的复位键时间长了就会这样,最好另外加复位按钮。

网友B:
是干扰吧!

网友C:
换一种记数器

网友D:
就算是断电,数据还会存在的,可保存十年以上。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人为的。

楼主:
已确定不是人为造成的,现怀疑是干扰造成此现象。为确定心中所想,就把原装于机床控制箱的计数器移到远离控制箱的地方,一段时间后没有再发现自动复位清零的现象,再把计数器装回原位,此现象再次出现。现正在查找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