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还是那台微波炉

楼主(2006-05-11):
海尔微波炉一台,因保险管频繁熔断,经高手指点,是电容器两端并联的高压二极管引起的,后经另一位修微波炉的老师说,那个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不要也行,现在生产的微波炉都没用那个双向的高压二极管。于是我就将那个二极管不要,通上电源后,真的不再烧保险管了,可是,微波炉却不加热了,难道说磁控管也有故障吗?怎样才能判断?

网友A:
二极管再加上,看‘不要也行’行不行!

网友B:
磁控管绝缘故障.用摇表检测就知道了.

楼主:
to相好再说:摇测磁控管的绝缘是用500v兆欧表吗?是将"L"端接磁控管的一端,“E”端接外壳吗?绝缘不能低于多少?请老师指教。
To 周公:那个高压二极管目前还没买到,在想办法试一下吧。

网友C(2010-03-27):
我有一台海尔的,也是同样的故障,不过它有时得,有时又不加热。现在也没有办法。

网友C:
楼主搞好后,可不可以告诉我呀。

网友D:
久违了,楼主,进来问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