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线圈与交流线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5-11):
请问直流线圈与交流线圈有什么区别?在制造时又怎样选择合适的电压,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理论上是交流的好,但实际中做不到,现实中两种应用不同场所

网友B:
可能是交流线圈的匝数较直流的少吧

网友C:
区别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用AC,一个用DC,你比较这两种电源你就不难得知了

网友D:
直流线圈匝数多,电阻大;交流线圈匝数少,电阻小。这是因为交流线圈在工作时,由于自感会产生较大的感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