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热电阻的“重复性”?

楼主(2006-05-12):
请问,什么叫热电阻的“重复性”?

网友A:
好好看看书,一般的传感器书上都有这个概念!

网友B:
顾名思义

网友C:
大概所有的传感器都有这个概念

网友D:
在校验温度传感器时,几次升(降)到同一温度这个传感器时产生的的误差,就是重复同一温度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