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对于控制不同对象时功能块的选择!

楼主(2006-05-12):
刚接触SIEMENS PLC. 想知道,对于不同的控制对象,比如电机,变频器,温度传感,编码器等,在STEP7中是不是都有对应的、默认的FB或者FC供选择使用。是不是可以在任意的FB里控制任意的对象,还是有一些限制。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电机、变频器需要在特定的FB里控制,还要声明一些变量。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发给我(cb55616257@163.com),本人正在做毕业设计,比较急,谢谢先。

网友A:
对于电机的话没有,但是对应变频器的话有SFC14和SFC15(如果是PROFIBUS通讯的话)如果不是PROFIBUS通讯没有,要是对编码器的话如果你不采用总线和编码器通讯的话你可以采用计数模块直接调用FC0和FC1及UDT1.如果采用PROFIBUS控制的话,那直接用整数到 双整数再到实数就可以啦.

网友B:
请问SFC14和SFC15是什么意思,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