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CPU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05-12):
各位大虾!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我用的西门子CPU300的型号为6ES7 314-1AF10-0AB0但通讯端口烧坏后,我重新定购了6ES7 314-1AF11-0AB0,但我用的软件是西门子step75.2的,在硬件组态里没有此型号的CPU,现在我该怎么办?我现在人在国外做工程,情况紧急,请给予指导,谢谢,再谢!

网友A:
那要更新软件,或到西门子公司下载该部分的硬件资料

网友B:
组态的时候,选用以前低一级版本的试一下,就是选用CPU型号6ES7 314-1AF10-0AB0, 我以前用过,不会影响的。

网友C:
5.2的软件在硬件组态程序菜单options->INstall HW update更新你的硬件库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
lyx56368: 你好,你用的时候硬件组态能通过吗?
yuanle: 你好,我尝试了用这种方法更新,但总找不到连接,在西门子网站上也没找到相关的东西,你能告诉我具体在哪里可以找到吗?
我也下载了GSD大全,但大全可能太老了,没有这中型号的!
真诚的感谢,急切[盼望你们的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去西门子官方网站的技术与服务板块寻找该升级文件。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看,我是拨号上网,网页都很难打开,要是可以的话,麻烦你帮我下一个,longtengtec@yahoo.com.cn感激不尽!

网友B:
我用过的,可以

网友B:
不用重新组态,直接下载就可以

网友B:
我有5.3的,但安装时要授权啊
我可以给你发过去,你看看能安装上吗

网友D:
还是换成S7系列的好,也方便维护

网友E:
你可以打800-810-4288  请求西门子热线的帮助,他们慧给你解决的。

网友F: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G(2008-08-01):
引用 网友C:
5.2的软件在硬件组态程序菜单options->INstall HW update更新你的硬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