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S7-200里的存储器V,M与三菱的区别

楼主(2006-05-12):
  本人有点搞不懂西门子里的M。V等存储器与三菱的D有什么区别,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A:
M和三菱的M相似,或说一样,但比三菱好用。那么MW就和三菱的D一样用做“WORD”了。V就是一个BIT。VW就和D一样了。

楼主:
 在线请教S7-200存储器的VB,VW,VD,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此问题多的话可以在plc.123ye.com上留言,我也会回答你。其实西门子S7-200的系统手册说的也很清楚,可以到西门子网站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