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频转换

楼主(2006-05-12):
条件:一台90KW510变频,三台90KW水泵。
业主要求:变频启动1#水泵,输出频率达到50HZ后转到工频工作,在启动2#,启动完成后转到工频工作,启动3#,一直工作。1#、2#启动顺序任意。
现象:变频启动、工作均正常。但是在启动后转换的瞬间空开(电机工频回路225A)跳闸。在多次调整相序后任不能转换。最奇怪的是昨天上午2#已经调试正常,在线路、变频设置等都没有动的情况下,下午有不能转换。
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在论坛内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62195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79764

网友C:
TO 邦得
    建议1、将变频/工频切换速度提高,要确保工频/变频接触器不能同时合,建议连锁
        2、将切换频率提高,例如提升到51HZ再切换。

楼主:
问题已经成功解决。我公司总工搞了个控制器加装上去,很好。切换时冲击电流只有60A。不让给别人说,我只好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D:
工频切换到变频运行,变频切换到工频.不是不能实现的,就是在大点的功率10KV/几千千瓦的也没什么问题.冲击电流可以控制在2倍左右!

网友E:
如何控制啊??在切换的时候相角不一样啊,应该是跳闸或烧电机的啊??谢谢请不吝赐教!!

网友D:
相位检测及锁相环!

网友F:
to 邦德
有点不够意思吧,你不是碰到问题解决不了,才发帖,就象大家请教。现在问题解决了就不给别人说了,是不是有点那个?

告诉大家吧,很简单了,8年前我用过,就有恒压供水控制器具有消除大电流切换冲击功能,就是把电源两项和变频器输出两项同时接到控制器指定的端子,当然要在控制器中输入电机的功率等参数。现在又有类似的东西,不知谁命名叫软切换器,使用相当简单。至于为何切换时有大的电流和如何解决许多达人有太多的叙述,厂家和价格到网上输入“软切换器”搜吧!

另外劝大家功率太大就别切换了,你没看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正真具有恒压供水多泵切换功能的变频器功率都不大,55KW或75KW。这就说明这些厂家在设计和生产时已非常清楚要发生什么事,不然大家都可以生产更大功率的,别说ABB510的最大110KW,500KW照样可以生产,问题在于能不能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别以为ABB510最大搞了110KW,还宣传说多泵切换,循环软启动,就一切OK,看到了吧,90KW就这样了。当然我看楼主并不考虑恒压的问题,但肯定的是要切换。

再请大家询问一下多泵切换的恒压供水方式在国外使用的情况,大家就明白这多泵切换的供水方式到底是谁在何地使用?

楼主(2006-06-13):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网友G:
一般大功率的不建议切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