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酸管道阀门材质怎样选择?

楼主(2006-05-12):
介质为30-50%的浓硫酸PP管道,阀门工作温度最高为185度。原气动球阀采用阀体材质为316L不锈钢,密封材料为PTFE,但很快被腐蚀!请教该如何重新选择?急等!!!!

网友A:
选衬氟阀啊。

网友B:
好像应该选用哈氏C,这个问题你可以向厂家咨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请问有没有更权威的说法?急等!国内的厂商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ALLOY C22材质我在选用同一管道上的质量流量计用的是这种材质,球阀有这种材质的吗?

网友C:
这种工况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考虑就用全衬氟气动阀,也可以用哈氏合金"C"或哈氏合金"B"但价格比全衬氟气动阀贵的多了.绝对不能用不锈钢和碳钢.arca@china.com

网友D:
如果介质温度在185℃最好选用密封材质为特氟隆(PTFE),阀体材质不锈钢阀体。我是销售美国ASCO电磁阀的,ASCO肯定是有相应的型号产品满足您的要求。如果有需要请与我联系,或登入ASCO网站搜索一下吧http://www.ascovalve.com及www.ascojoucomat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