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关于水泥粉磨DCS

楼主(2006-05-12):
哪位能告诉我,我想知道水泥制程后期,即熟料出库,水泥粉磨,水泥包装等DCS程控方面的东东

网友A:
水泥粉磨DCS主要实现生产过程控制,侧重顺序控制,模拟量显示,闭环控制较少,远程操作。玩dcs必须了解工艺和设备。

楼主:
我始终不以把PLC和机械设备连接起来

网友B:
是或,DCS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2006-06-20):
我认为水泥工艺不是很复杂,而且控制点数不多,多为连锁顺序控制,比电厂的制粉系统控制要简单.

网友C:
要想把PLC与机械设备连接起来,应对机械设备电气控制回路做一定的改造,使其具有“备妥”、“驱动”、“运行”等信号。

楼主(2006-07-22):
DCS是不是要对设备的启动顺序,联锁进行编程和管理

楼主:
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搞DCS主要做哪方面的工作?
主要注意什么问题?
要从哪方面下手?
工厂在建,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人教

楼主:
这是做广告啊

网友D:
去老厂考察一下

网友E:
水泥粉磨DCS系统应考虑以下几点:
1.系统配置.
2.现场站的点数(多少开关量点,粉磨站模拟量点很少).
3.工艺流程.
粉磨站系统组态不复杂,一般国内系统就行,如和利时,浙大中控都可以,你可以找他们.

楼主:
水泥後期那一部份不是很麻煩
包裝,散裝

网友E:
粉磨站那一部份一般不用进系统控制,由现场岗位工控制就行了.

楼主:
那邊是獨立的PLC控制

网友:
这很难吗?我试试?

楼主:
那边复杂

网友F:
1、模拟量、开关量的点数。
2、系统的联锁关系。
3、电缆的走向。
4、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等。

楼主:
那些點號表怎麽看呢?

网友G:
我的QQ是623543627,有问题可找我.

网友H:
我们可以给你做,我是重庆的,有意加QQ108835523

网友I(2006-09-21):
水泥粉磨dcs实现不是大问题,关键是设备配套问题,如果是新建厂,一切有设计提供,如果是在现有的设备基础上改造,问题就比较多,首先看磨机及相关主机设备的开停是否进入dcs,不进,实现比较容易,反之,受制因素比较多。

网友J:
如果产量大,磨机前用了辊压机,旋风设备,可考虑用DCS控制.难度不大.

网友K(2006-11-07):
想深入了解,那你不妨到这方面还算可以的水泥厂实际看一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厂看一看。

网友L(2007-03-30):
请问,你们的dcs有多少pid?

网友M:
我们厂大约用了5个PID

网友N:
供参考 自动控制方式下主要有三个闭环:
1.根据磨出口斗提(回粉)功率(或电流)控制熟料和石膏的添加量(熟料和石膏已事先设定好比率)
2.根据磨出粉温度控制磨内散水量(若出粉温度稳定可用PID,否则用折线控制)
3.根据熟料和石膏的添加量按比率添加助磨剂
正如水泥电工所说:“水泥粉磨DCS主要实现生产过程控制,侧重顺序控制,模拟量显示,闭环控制较少,远程操作。玩dcs必须了解工艺和设备。”

网友O(2007-04-29):
水泥DCS系统回路控制几乎没有,即使做了操作人员也使用习惯手动。但是开关量控制很多哦。大都是设备的组启组停顺序控制,单台设备的DCS操作。对于一个电机来讲DI有备妥,运行,故障足也,DO只要一点驱动足也(电机启停控制一般只要一点保持型输出信号)。对于粉磨机,除尘器的设备一般有自己小控制系统,只要把它当作电机一样的设备看待就行,只要满足它们的组启组停,连锁就OK了。水泥DCS系统大都选用西门子,况且西门子PCS7还专门为水泥行业设计了CEMAT哦。当然有钱的用户也使用西门子DP,PA现场总线仪表。和利时DCS在国内水泥行业占有率也不低哦,当然也可考虑使用和利时的了。

网友P:
正如水泥电工所说:“水泥粉磨DCS主要实现生产过程控制,侧重顺序控制,模拟量显示,闭环控制较少,远程操作。玩dcs必须了解工艺和设备。”
qq群:39068648

网友Q:
搞水泥粉磨DCS不是很难,我现在就是在水泥厂做,都是用的远程控制
如果不是大厂的话,总线控制觉得还是没有那必要
DCS对设备做点,一般要有DI备妥,DO驱动,DI应答,DI故障,但是其它的保护也不能少,不然出了事都还在鼓里呢

网友R(2007-08-04):
我认为搞水泥粉磨的也不是很难

网友Q(2007-09-03):
工厂在建的时候和设备安装的时候是学东西的最好时候
只要跟踪安装到位了,自己也想学,想搞定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Q(2008-01-09):
在水泥厂,首先的设备安装一定要质量过关,不然会烦死人
我厂就是这样,立磨、窑系统的质量都可以,但后面水泥磨的安装质量没把好关,好多东西都要自己改。
你们知道海螺水泥么,我就在那里

网友S:
也可能不是一家安装公司干的

网友T(2008-03-11):
有用过模糊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