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MM430数字量输出端子异常

楼主(2006-05-12):
现在用几台MM430控制几台水泵,其中用了第二和第三个数字量输出端作为变频器故障指示输出(对应的参数都是设为52.3),第2个用常开,第3个用常闭,其中有两台变频器的输出正常,上电时,只要变频器没故障,数字量输出点状态不变.

另外有3台,和前面2台一样的设置,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调试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参数设为52.3(变频器故障)后,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了,变频器也没有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把相应的数字量输出不设为52.3,输出不会动作,请高手指教?

查了P748(数字输出反相),几台变频器设的都一样,都是短横线.

网友A:
这可能就是西门子变频器的BUG,设置一下0748反相,能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B:
西门子变频器数字输出继电器默认的状态是线圈得电,所以,一定要设置p0748是否反相!我在调试过程中也遇到过。

好人世间:

网友: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M440  37KW  没有任何的故障显示,运转大概8个小时左右就会停机,再过20分钟的样子,有可重新启动。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C(2006-08-19):
你说的问题我也碰到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几台变频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看来是西门子的问题,我也是通过0748调整的,把几台调成一致的

网友D(2007-07-04):
请教各位,mm430的功率能否达到210KW,此刻电流是否比额定电流大,如何处理?

网友E(2007-09-15):
手自动切换继电器状态改变

网友F:
  各位高手本人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SIEMENS- S430变频器160KW,有一台可以正常启动,在运行是出现过压故障,代码F0002(直流过压),还有一台启动跑到8-9HZ就跳掉故障代码一样。SIEMENS技术支持说可能是电机一相绕组接地。但是在工频电机可以正常工作。还有在工频转变频的时候有时可以成功有时不能转过来,故障代码F0002。希望高手赐教。
    以下是部分参数
    P1120=120S(斜坡上升时间)
    P1121=120S(斜坡下降时间)
    P1202=75%(捕捉再启动电流)
    P1203=100%(捕捉再启动速率)
    P2172=900V(直流回路门限电压)
    希望高手赐教。急!急!!急!!!急!!!!急!!!!!!

网友G(2008-12-16):
工频转变频的时候最好等电机停稳再转,有些电机即使停电但未停转会发电的,会对变频器正常运行有影响,加一延时电路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