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标准库使用

楼主(2006-05-12):
求助工控高手:西门子S7-300标准库(STEP V5.3)是怎么使用的,那位高手有这一方面的说明书或资料,小弟现在急用。那些程序可以直接调用标准块。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所有程序都可以调用,该标准库没有中文手册,不要谢我,其实手册早就在你step7软件的安装目录下了,慢慢的研究吧

网友B:
楼上兄弟:该标准库有中文手册.到网上去荡吧.
邮箱CNUVW@CNUVW.COM

石头fighting!

网友:
没有手册吧 只能自己看帮助文档 英文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如果哪位高手有,给我传一份,现在急用。
油箱:xymxiaojianguo@163.com

网友A:
该手册没有中文,网上能下到的中文手册是系统功能手册,也就是介绍SFB,SFC的,和标准功能手册是不同的。既然已经说过了,该手册就在step7软件的安装目录中,不过最快的方法还是选择F1查看帮助。

网友C:
谢谢各位了。如果哪位高手有,给我传一份,现在急用
发到qxb521@126.com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2006-07-07):
哈哈,安装一个中文的v5.3不就都是中文的了

网友E:
邮箱多少,

楼主:
油箱为:xymxiaojianguo@163.com

网友F(2011-08-17):
在使用cp341时,要用到FB8、FB7、但是我在库里找不到?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