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上位软件FacView与VB程序怎样通过DDE进行数据通讯

楼主(2006-05-12):
各位前辈:
     想在甲方现有的和利时DCS基础上,通过DDE方式让上位软件FacView和我公司开发的VB程序进行数据通讯,实现生产上某一个环节的控制。现在搞不清楚在FacView环境下,怎样进行DDE设置,望赐教!哪里有《FacView手册》的免费下载?

网友A:
1、到底哪一方作为DDE SERVER?
2、如果FacView作为DDE SERVER,则要搞清楚facview的dde三要素即可:application:citect
    tpoic:variable
    item:标签变量名
如果是远程链接facview,则需要配置ddeshare.exe。
至于怎么配置,搞dde的都应该知道!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FacView作为DDE SERVER,就是搞不清在FacView环境下怎样配置,现在手头没有FacView的用户手册,也是第一次用它。打了多次和利时的服务电话,一致没有给我EMAIL.头疼啊,请有空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不可能没有给你回应吧?!

网友B:
Private Sub Form_Load()
    'Label1.LinkTopic = "\\op1\ndde$|yao"
    Label1.LinkTopic = "CITECT|VARIABLE"    '连接标题
    Label1.LinkItem = "a1"                  '连接变量名
                                            '这个程序只是手工定义了一个变量
                                            '简单的制作一个表单,把变量、量程、单位列举出来即可
    On Error GoTo LINKERROR                 '如果Facview程序没有打开或连接错误
    Label1.LinkMode = 1                     '自动连接方式

    Label1.LinkMode = 0                     '取消连接
    Exit Sub

LINKERROR:                              '如果发生错误的处理方法
    Label1.LinkMode = 0                 '可以利用ERR对象的属性number指示错误号处理出错
    Select Case Err.Number
    Case 285
        MsgBox "错误", 49, "没有连接DDE服务器"
        End
    Case 282
        MsgBox "错误", 49, "xxxxxxxxxxxxxxxxx"
        End
    End Select
Resume Next
End Sub

楼主:
谢谢,二位!在VB环境下程序没有问题,用FacView作为DDE SERVER,就是搞不清在FacView环境下怎样配置DDE?

网友A:
FacvIEW本身支持dde,不需要你配置什么。看看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B:
可以用你的VB写个程序和EXECL连接一下,如果还是连接不上,你可以打电话询问微软,他们会告诉你DDE该如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