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功率怎么算

楼主(2006-05-12):
我有个小问题,希望高手指教
一个40n.m的力矩电机的功率大概是多少啊?
如果我采用磁粉离合器加普通交流电机可以吗?
在其他传动不看的情况下
40n.m的力矩电机可以用多大功率的普通电机替换?

网友A:
力矩电机的同步转速是多少?

网友B:
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是硬特性,而普通电机的特性是软特性,如果你代用了,正常情况下电机软弱无力,电流大发热严重,堵转情况下将会使得普通电机的烧毁(因为普通电机的转子是铝制浇注鼠笼,阻抗较低为变量,视负载而定,电压跌入反应到钉定子较为严重,相当于短路);而力矩电机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大力矩输出,在堵转情况下电流基本保持恒定,力矩最大(因为力矩电机的转子为高阻抗的特制铜条,电压跌入可以控制在转子的铜条上,由于阻抗为常量,不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所以建议你最好不要用普通电机替代力矩电机,如果能够替代,那力矩电机岂不是电机家族的废物!!!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A:
想办法改掉力矩电机倒是可以节能。

网友C:
P=T*n/97500(W),T转矩(g.cm),n转速(r/min)

网友D:
力矩电机的功率是不固定的,随转速变化而变化的。
呵呵,多谢楼上提供的公式。

网友E:
全功率变量泵的转矩是在一定功率下,转矩是不变的吧

网友F:
转速是变的哦

楼主:
to玉泉木偶:
P=T*n/95500(W)吧.好象是这样的
我这个电机想用于包装或者印刷的收卷部分
因为我们想做一个简易的收卷部分.不可能去用什么力矩电机或者sf电机.所以在这里请教下的.
我看人家都用力矩电机.也有用普通电机加磁粉离合器的.但是现在给我的参数只有力矩的大概大小.我不知道怎么选普通电机的.希望高手能指点下啊

网友G(2006-07-16):
请问你那个P=T*N/95500(W)中的95500是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H(2007-07-06):
P=T*N/95500是根据单位不同而来的,T转矩(g.cm),n转速(r/min).实际上与电工学里面的公式P=T*N/9550是一样的,只是这里T转矩(N.M)

网友I(2008-02-18):
JLJ112-10-4,380V,300`1200R\MIN,10N.M
根据以上算法只有;P=T*N/9550
P=10*1200/9550
 =1.2565445(KW)
从外观上看,体积和普通三相(2.2KW)电机的差不多,
请教:不知道我算的结果是不是对的?

网友J:
用普通电机替代力矩电机不好解决好像

网友K(2009-06-27):
用变频电机+矢量变频器可以替代滴

网友L(2010-09-27):
收卷有几种方法

1)普通电机加磁粉离合器

2)力矩电机

3)矢量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