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单片机编程控制自启动发电机组

楼主(2006-05-12):
单片机控制自启动发电机,是我专业基础方面的东西,尤其单片机编程更是学识浅陋,还望各位指导不吝赐教~!~!

网友A:
请把要求说得详细一些。

网友B:
用我们的PAC
采用32位ARM芯片,支持C++编程,最小扫描周期为10uS,含CPU模块、AI模块(2路,可分电流/电压、热电偶、电阻三种)、隔离AI模块(1/2路)、隔离AO模块(1/2路)、 SOE/PI/DI模块(16路,支持脉冲量、事件顺序、常规输入信号)、 DO模块(16路); PAC组件致力于现场设备附近安装,节约大量布线,方便维护;支持真正的双冗余通信口通信,是目前国内性价比最高的PAC硬件,也可做为通用型IO硬件使用。

可根据用户的控制要求对YXPACAsm用C++编程,编程方便简单(详见:PACAsm预定义标准功能块说明及C++编程示例),从而使YXPACAsm成为一个性价比极高的用户定制的控制器。(点击去YXPACAsm详细介绍)
    可方便用于逻辑、运动、驱动和过程控制 等多种控制功能。

与各模块的接口:
    并行总线PBUS: 通过20 芯扁平电缆与DI、DO模块相连接。
    高速串行总线SBUS: 通过20芯扁平电缆与AO、AIEx模块相连接,通过AIEx与各种AI相连。
        256点的DI或DO的用户定制的控制器的硬件总价不超过6000元。

PAC( PLC)的可靠和性能,单片机的价格。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