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坐标系是什么意思?(主要不理解 四维 )

楼主(2006-05-12):
四维坐标系是什么意思?(主要不理解 四维 )

四维直线插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三维的技术上增加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质点在直线上的运动是一维
质点在平面内的运动是二维
质点在空间内的运动时三维
刚体在空间内的运动是六维
可变形物体在空间内的运动有不确定的维数。

网友B:
哦哦,就是加入姿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