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熔断器的区别???

楼主(2006-05-12):
玻璃管的熔断器和陶瓷管的熔断器在用途上有什么区别啊???它们有各自有什么特性?

网友A:
玻璃管的一般耐压较低,250V以下,额定电流也较小;陶瓷的一般装有石英砂灭弧,所以耐压和额定电流都会更大。

楼主:
如果2个相同电流大小的管子那也就上说基本上是没什么差别的喽??

网友B:
个人认为无所谓,看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