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与PLC的区别

楼主(2006-05-12):
我在一个燃气项目中曾使用过RTU,但是我还是没有彻底理解它与PLC有何本质性的区别,希望朋友们能积极参与讨论

网友A:
什么是RTU阿?

网友B:
RTU板卡模块:RTU英文全称 Remote Terminal Unit,中文全称为远程终端控制系统。RUT具有的特点是:1:通讯距离较长 2:用于各种恶劣的工业现场 2:模块结构化设计,便于扩展。4:在具有遥信、遥测、遥控领域的水利,电力调度,市政调度等行业广泛使用。RTU 产品目前与无线设备,工业TCP/IP产品结合使用,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友C:
RTU和PLC的差别不是很大,前者侧重于高可靠性的远程监测和远程控制,适用于各种恶劣的环境。部分RTU也具有可编程工具,以PLC可以应用的大多数场合,RTU都是可以用的。后者则侧重于本地控制,主要是逻辑编程,以及程序经常需要改动的地方。

网友D(2009-06-25):
1、起源不同 PLC起源于生产线自动化。主要应用于机械设备生产线。主要以顺序逻辑控制为主,主要的IO为DI和DO。 RTU起源于石油天然气生产。由于石油天然气生产设备比较分布、且数量众多、环境恶劣。 2、功能不同 PLC主要用于室内的生产线,或站控制系。 RTU主要用于室外生产控制设备。 3、通讯能力不同 PLC一般是单机使用,或和本系列的产品使用。和其它产品之间的通讯比较麻烦。一般只支持本公司的通讯协议。 RTU一般做为SCADA系统的一个部分,随着系统的增大系统中可能会有不同厂家的RTU。因此要求RTU具有通用的通讯协议。同于RTU大多以无线方式与中控室通讯,因此RTU能很好的支持无线通讯设备(电台、无线以太网、GPRS、CDMA等) 4、使用场合不同 PLC主要用于:生产线、流水线、部分厂站、配电系统、机床控制等。 RTU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生产、管道、城市天然气管网、供水管网、环境监测等。 随意技术的融合,PLC也能做部分RTU的事情、RTU与可以完成PLC的工作。 转自:http://echocontrol-tech.blog.sohu.com/

网友E:
各位同仁,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来这个网站看一看,很不错!

http://bbs.hcbbs.com/?fromuid=440311 海川化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