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在控制系统中数字PID控制器常见的是PI而不是PD或PID控制器呢?

楼主(2006-05-12):
请教:
我们在对电机的控制系统中可以发现:在控制系统中数字PID控制器常见的是PI而不是PD或PID控制器.但如果我们在对一些特性中要求快速性较高时能不能用一下PID控制器呢?

网友A(2006-10-14):
一般的控制过程PI已经足够,对于那些对干扰要做出迅速响应的控制过程则需要D过程。一般暖通控制中就是这样,PI就可以控制的很好,如果加上D作用,可以发现D作用输出一般几乎都是为零,而且,即使D作用有输出,执行器都可能来不及动作。不知对不对

网友B(2007-01-18):
加D作用一般会有点超调  另外  一般用PI 也就够 了

网友C:
因为我们pi还用的还不是很精,没必要在用D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