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24VDC控制380VAC电机

楼主(2006-05-12):
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大哥教小弟一下,如何用24VDC控制380VAC电机。我要我的排污阀,溢流阀有其中一个打开时,电机才工作。谢谢大哥!教我一下。

楼主:
 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大哥教小弟一下,如何用24VDC控制380VAC电机。我要我的排污阀,溢流阀有其中一个打开时,电机才工作。谢谢大哥!教我一下

网友A:
用一个继电器转接触器。控制三相交流异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选控制回路为24VDC的接触器就可以了。
比如TEL-LP1系列的接触器

网友C:
很简单的,用一个小直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D:
小问题吧,这个想想应该不难的呀。

网友E(2006-08-01):
用24VDC小直流继电器触点控交流制380VAC接触器的线圈,余下的要求功能自己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F:
简单的,用一个小直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已经由以上兄弟解决了,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