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矩电机有什么特点or优点?

楼主(2006-05-12):
(无正文)

楼主: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阿?

网友A:
qq:15104456,我是专门开发力矩电机的。

网友A: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机属于低速直流伺服电动机,通常使用在堵转或低速情况下。其特点是堵转力矩大,空载转速低,不需要任何减速装置可直接驱动负载,过载能力强。长期堵转时能产生足够大的转矩而不损坏。该电机可作为位置和低速随动系统中的执行元件,不用齿轮而直接驱动负载,既消除了齿隙又缩短了传动链,并具有反应速度快、特性线性度好、共振频率高等优点,因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及静态动态精度。广泛应用于各种雷达天线的驱动、光电跟踪等高精度传动系统、以及一般仪器仪表驱动装置上。

网友B:
主要还是用在低速大转矩,要求响应速度快和静态精度高的地方.记得我曾经设计过的一个三轴转台就大量的用到这样的力矩电机

楼主:
这种力矩电机可以伺服位置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C:
如自由人生所说:
力矩电机分:直流力矩电机和交流力矩电机
交流力矩电机和直流力矩电机性能基本相同为力矩特性
负载力矩大时转速低,负载力矩小时转速高.
交流力矩电机精度稍低,但价格低,制造简单,维护方便,力矩大,易于制造大力矩电机.
通常能够工作在低速或堵转甚至反拉制动状态,
广泛应用于
纺织印染,造纸印刷,冶金轧制
例如造纸行业
当开始将纸张卷绕到空辊上时,纸辊直径小需要转速高一些,达到所要求线速度,产生一定的张力,使纸张卷紧
当纸张卷绕将结束时,纸辊直径较大需要转速降低一些,使线速度和张力基本不变,使纸张卷紧,且不会被拉断.
也可使其工作在反拉制动状态产生张力进行工作.

网友D:
那么感应交流电机是不是也算力矩电机呢?力矩电机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呢?难道跟普通的交流电机有本质的差别吗?

网友B:
直流力矩电机是一种低转速、大转矩的直流电动机,可以在堵转的情况下长期工作,它可以直接带动低速负载和大转矩负载,具有转速和力矩波动小,机械特性好调节特性线性度好等优点,特别是和用于高精度的位置伺服系统和低速控制系统。
力矩电机包括:直流力矩电机、交流力矩电机、和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网友E:
力矩电机需要配专门的控制器吗?

网友F:
请教自由人生:如何做伺服位置控制?能否讲清楚。

网友G(2006-06-20):
力矩电机需要配专门的控制器

网友H(2011-09-06):
请教:有人用过直流力矩电机的驱动器吗?需要精确控制。。。

网友I:
力矩电机的特点:

1: 力矩大, 可去掉齿轮减速机构

2: 控制精度高,重复精度一般 20个角秒

3: 低速特性好,力矩波动小

网友H:
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关于qq:15104456,我是专门开发力矩电机的。

是国内的牌子吗,在什么地方?规格有哪些?力矩最大,最小的是多少?

网友J:
直流力矩电机精度高,线性度好。易于控制,缺点是有电刷,需要经常维护。

网友K:
貌似推力稍微大些的力矩电机,齿槽效应都比较明显!

To  TellTruth     国内成都有家做的力矩电机还不错!

网友L:
我们是做线缆的,有用到交流力矩控制,让收线一直有张紧力。但控制速度不是很稳定

网友K:
你所谓的交流力矩控制指的是感应式的吗?

网友M:
“国内成都有家做的力矩电机还不错”———如果是永磁交流结构,烦请告知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K:
网站上只见永磁直流力矩电机和永磁直流无刷力矩电机,不知道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永磁交流结构.网站已发给您,可供参考!

网友M:
发到哪里了?用户后台,还是email?都没看到啊!

网友K:
站内消息(短信)发了2遍,又重发了一遍email

网友M:
email已收到,谢谢!

用户后台的短消息自改版后就没好使过,感觉!

网友N:
西门子力矩电机的详细介绍http://www.simocontrol.com/lijudianji/pro_139_1.html

网友O(2011-11-04):
我公司可以提供力矩电机 音圈电机 Q1024540961    详情可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