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楼主(2006-05-12):
罗升6000系列的人机可以带市面上能买到的什么牌子的打印机?

网友A:
炜煌的WH4008A33或A31,ESPON 的 C63 C65 C67 C86

网友B(2006-06-15):
6000系列触摸屏的打印口是并口,C63,C65打印机也是并口,但基本上买不到了,现在是C67,但C67是USB口的,郁闷,我为这个打印口不同的问题跑了将近一个月,最后还是买了一台二手的C65
发誓以后再不用HITECH了,从打印机这点就可以看出来有多垃圾

网友C(2007-01-09):
罗升的人为何不回答这个问题呢?不是说HITECH的HMI可以连接串口打印机的吗?

网友D:
是可以连呀,只是不好买嘛,哈哈

网友E:
前些日子我们就使用了打印功能,可是炜煌的不能用,他们的技术也没解决,只好换了型号,用了个大打印机

网友F:
下面引用由POP-HMI在 2007-1-9 16:31:00 发表的内容:
  罗升的人为何不回答这个问题呢?不是说HITECH的HMI可以连接串口打印机的吗?
--------------------------------------------------------------------------------------------

HITECH有现成的驱动可以连接并口或者usb口打印机

如果要连接串口打印机,要自己用宏指令来写

网友G:
不知道接一根串口转并口或者usb口的转接线是否可以?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小.强在 2007-1-19 16:18: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接一根串口转并口或者usb口的转接线是否可以?
--------------------------------------------------------------------------------------------
应该不行,因为串口和并口的驱动不一样

网友H:
关于hitech能接的printer说说, 目前来说,EPSON C60/C63一年多前已经停产,估计现在市面上很难再买到;EPSON C86不是针对大陆市场开发的,在国内也不进行销售;市面上能购买的到打印机:
 北京炜煌公司的微型打印机      WH4008A3-3/WH4008A1-3        WH1608A3-3/WH1608A1-3  , 这四个型号对目前6600S-P、6600C-P、3261都支持.6800和6a00都改成USB口了. EPSON  stylus C67 (USB口)EPSON EPL  6200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