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摩擦力大小

楼主(2006-05-12):
请问:一个在圆轴上转动的轮子,若改成轮中心加入滚轴轴承,轮子转动的摩擦力会比原来直接在圆轴上转动时的摩擦力小多少?

楼主:
也许我问的很不专业,那请问一下,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的摩擦系数各是多少?

网友A:
具体的你自己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我可以告诉你,会小的很。。。小的可以 几乎不记

网友B:
一般轴承摩擦系数滚动摩擦系数在u=0.005;滑动轴承摩擦系数u=0.008-0.1左右

网友B:
水平面上滚动阻力公式F=mg(2/D((ud/2)+f)+c)其中m为轮子承受重量,D为轮子直径,d为轴的直径;u为摩擦系数;f为滚动摩擦杠杆臂,钢对钢f=0.5左右 其他可查手册;c为轮缘摩擦附加系数,滚动轴承轮子 c=0.003,滑动轴承轮子c=0.005)

网友B:
to sl.yufeng
    你可根据以上提供公式根据自己使用条件计算。

网友B:
F=mg((2/D)((ud/2)+f)+c))

网友B:
更正 滑动轴承摩擦系数u=0.008-0.1左右

网友B:
为滑动轴承摩擦系数u=0.08-0.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