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机箱里几U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05-12):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是机箱高度的意思,不太清楚。

网友B:
是机箱的高度。通常一般使用4U的。

楼主:
谢谢!
再请问:1U=?mm

网友C(2007-01-13):
几U首见于网络设备,网络设备机柜规格都是标准的,(宽度、高度),以1U为基本单位。

网友D:
长知识!!学习中....

网友E:
1U=44.4mm

网友F(2008-03-24):
对。
这个属于常识,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大恒的采集卡DH-VT110是半高的设计,可以适用于2u的机箱。

网友G:
第一次听说!!不错!!

网友:
就是高度。。。。标准机箱一般4U。。。

比如,那种铁壳的特别扁的32口交换机。就是1U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