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3260与三菱FX-1N型号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6-05-12):
我使用的是HITECH PWS3260型触摸屏和三菱FX-1N的PLC,结果调试过程中两者一直通讯不上。请问人机背面SW0----SW10怎么设置。看文献都是写按照出厂设置,可就是没有直接告诉怎么设置的。还有,在通讯的时候人机和PLC的数据格式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么?请教各位了,谢谢~~
如果哪位有二者的数据线提供,我也想购买。dingfengping@126.com

网友A:
你的PLC通讯没有设对,人机时背面SW0----SW10请不要设置,只SW7用以上下载时才要设置。

网友B:
你肯定是人机界面里的通讯参数没有设对,详细的查一下你的设置,只要你的硬件没有问题绝对能连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