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种PID调节性能比较,请各位朋友发表看法.

楼主(2006-05-12):
控制定量,变频器控制电机,如恒压供水,调节电动调节阀,现在PID调节很时兴,其实八几年就出现,现在有三种选择,用PLC配合输入输出特殊模块实现,用智能仪表实现,用变频器自带PID调节功能调节,请各位说一下各种的效果.

网友A:
我们用变频器自带PID调节功能调节做恒压供水的,感觉还可以吧,不过调整不如用用智能仪表好的.

网友B:
多用智能仪表,直观好调整,

网友C:
仅就恒压供水而言,如果系统较简单,还是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只要能实现功能,控制系统越简单越好。
专用的调节仪,由于算法上不断更新,一般还带专家自整定系统,适用于调节精度要求较高的系统。
至于用PLC中的PID功能,还得另配输入输出模块,不经济,也没有用调节仪直观,反应速度也没有调节仪快。且在算法上也没有专用的调节仪那样与时俱进。

网友D:
请教各位一下
PID到底该怎么算呢
我们公司有很多地方用到PLC来控制温度(如注塑机啊,烤箱啊)
它到底是怎么去计算的呢,是不是要编程啊???还是有一定的公式?
它一般会有哪些故障?会不会有时计算不准?(如设定温度70度,但是实际却相差很远??)
谢谢!~!~!~!~!~!~!

网友C:
最近好郁闷:
一般来说,无论是采用PLC、调节仪、亦或其他设备中自带的PID调节,产品一但形成,其算法亦以固定,所以PID的算法是不需要你考虑的。你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设定PID调节中比例、微分、积分,这个问题本论坛上有专门的的讨论,你可搜一下。至于用PLC来进行PID调节,肯定要通过编程来解决,并在实际调试中通过设定上述参数来达到最佳效果。如果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相差很多,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有设计上的问题;也有调试上的问题;还有元器件的问题,很难通过讨论解决。

楼主:
谢谢,请各位讨论一下如何解决刚启动时PID输出参数的极限变化.因为刚启动时一般测量值是零或最大.

网友D:
谢谢 乐此不疲,我还以为PID有个固定的算法呢
呵呵!~!~~
非常感谢!!!

网友D:
乐此不疲:
您好!
能加我做好友不?
我的QQ112009610谢谢

网友E:
就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恒压供水系统而言,用变频器自带的PID运算功能来调节供水压力,只要变频器参数设置适当,且压力反馈单元的反馈值较精确,是能满足一般恒压供水系统的要求的。本人调试过用ABB、三垦、富士等变频器组成的恒压供水系统,效果不错。

楼主:
PID调节,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调节,但是智能控制的发展.使复杂问题简单化,问题多多,欢迎大家讨论,我们互相学习补充.

网友F:
用智能仪表实现,直观,简单,操作方便!

网友G:
各位,我想问一下子的是,PID里面的积分,微分,比例是什么意思,能说一下吗?

网友H:
我同意徐新

楼主(2006-06-11):
我认为能做到精度最高的是仪表,不知各位朋友看法.

网友I: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