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6-05-12):
设计一个控制3台电动机M1,M2,M3的电路图,要求是:
(1)M1起动后M2才能起动;
(2)只有M2停后才能停止M1;
(3)M2具有点动和连续运转功能;
(4)M1可以在两个地方起动;
(5)M3在M2起动后经过时间延时后能自动起动,M2停止工作后M3能自动停止工作;
(6)不用PLC;
各位师傅,请你们帮一下咱这后进小生吧,还有要是能把电路图写下来,谢谢了!

网友A:
请解释一下第(4)点。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
用一些接触器,再加上几个小型继电器就能实现的啊!!
建议你去找些别人的例子来看一下就会了,这是电气控制里算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C:
m1可以在两个地方启动,能否在两个地方停止?

网友D:
下面引用由3c别墅在 2006-5-12 22:27:00 发表的内容:
  m1可以在两个地方启动,能否在两个地方停止?
多处启动:正常来说你就并联。
多处停止:你就串好了呀。

网友D:
多处启动:正常来说你就并联。
多处停止:你就串好了呀。

网友E:
这是一个基本的电气控制,不用PLC,用几个接触器和几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参考几个例子,就可以弄懂的!!

楼主:
谢谢大家呀,可是我……哎,

网友F:
用几个接触器和几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G:
(1)M1起动后M2才能起动;
(2)只有M2停后才能停止M1;
(3)M2具有点动和连续运转功能;
(4)M1可以在两个地方起动;
(5)M3在M2起动后经过时间延时后能自动起动,M2停止工作后M3能自动停止工作;

M1马达主回路使用KM1接触器
KM1接触器控制采用自锁控制,两地控制,就是启动按钮并联,停止按钮串联。
M2主回路使用KM2接触器
KM2采用自锁控制,点动控制使用停止按钮的常开触点。停止按钮前串一个KM1的常开触点。KM2的常开触点取一组并入KM1的停止按钮内。
M3主回路接触器KM3
KM2常开触点取一组控制时间继电器KT,KT取一组触点做KM3自锁启动触点。

差不多这样就行了吧。

网友C:
用继电器已经设计成功,只是我还不会上传图,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用西门子的梯形图语言来设计这个电路,应如何编程?请各位大虾共同参与指导

网友H:
民工说的不错,只是在MC2的接触器上还要并一组常开点,还控制MC3的电源,这样才能达到笔者的要求,MC2停止MC3也就相继停止

网友I: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加两地控制的电路  你就三个接触起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  不过本人这不方便传图你自己琢磨琢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J:
比较简单
我不会上传呀,可以的话我帮你去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了,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谢谢。我会思考的。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K:
我回家想好了发给你。^_^

网友L:
支持三个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加按钮搞定

楼主:
我想除了说谢谢,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