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我的omron simulator1.5里找不到我的PLC型号?

楼主(2006-05-12):
各位大师!小弟用的omron simulator1.5里找不到我想要的为OMRON PLC型号(C200HG,CPM2A),因此无法simulator,万分着急!在线等候!

楼主:
无知道了,先用可以仿真的型号转换后仿真再转回来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A:
朋友可以发一份仿真软件给我吗?谢谢
sl3698@163.com

网友B:
可以给我一份仿真软件吗?先表示感谢了
zhw_86@163.com

网友C:
老大,怎么用仿真软件啊,能否指点指点啊!

网友D:
仿真软件不支持C200HG,CPM2A

网友E:
omron的仿真软件只支持CS,CJ和新推出的CP1H系列的PLC.

网友F(2006-06-13):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还有C200好象也支持的,不支持的我一般支持的PLC型号,仿真完了,又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