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钳形表允许测高压电缆的电流吗?

楼主(2006-05-12):
我所在工厂高压电动机很多,经常需要测试运行电流,我们一般使用数字钳形表测量 在此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多高电压?电压高时,不允许靠近的。

网友B:
你们那里高压电动机控制柜上没有电流表吗?为什么要用钳形表测量。

网友C:
6kv没有用数字表测过!用指针表关量过,关掉负载夹好表,最好用2块。打开负载。ok;用数字表应该同理!注意安全!

网友D:
很危险吧

网友E:
关掉负载夹好表打开负载

楼主:
每一个电机都加有电容 启动柜上的电流表反映的不是真实的电机电流

网友F:
不行的吧,数字表一般的赖压500V的,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G:
没事,电缆是绝缘的,又不是测电压.

网友H:
哪有楼上这么着干的啊???你这工作方式就不对

网友A:
 怪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15 11:01:00
    没事,电缆是绝缘的,又不是测电压.

------------------------------------
即使有绝缘层,周围也有很强的电场,会使人触电,不能害人

网友I:
6 千夫,只要有足够的距离就行.

网友J:
测高压电路电流要选择合适电压等级的钳型表

网友K:
可以的,我测试过6千伏的,是运行状态带负载测的,不要说得那么可怕,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先停机钳好表再开机观测电流,至于说钳型表是绝对不会坏的。
在我们单位里,我曾测试过很多台高压6000伏电机电流,以前我也是不敢测的,有次我们单位安装新生产线设备,安装公司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就是这样,运行状态下手拿钳表直接去测电机电流,也不见有什么危险。
这完全是心理问题,只要注意安全(首先电缆不能破损受潮),完全可以用数字钳表来测。

网友L:
说的是不是真的啊
闹不好会出人命的啊
不要在着上面学技术到把自己的小命给玩完了啊

网友M:
高压电缆,线芯细但外皮很厚,操作得当,没有危险,测量者一定要和带电裸露体留出安全距离.但没有经验者不要去操作.因为能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的部位,一般离接线裸露部位比较近.

网友K:
高压电机没有带电裸露体的吧?难道象低压电机那样有接线端子的?
裸露的我可不敢测,我是在离高压电机有两米距离的电缆段测量的。高压电机也没有裸露体的。

网友N:
测电缆的手指套出线,很正常的操作啊,绝缘层外面还有一层电缆热缩套管,不会有问题.

网友O:
"测电缆的手指套出线,很正常的操作啊,绝缘层外面还有一层电缆热缩套管,不会有问题."---对。我们的发电机1500KW/6.3KV,直接测电流152A.

网友P:
还是别玩悬儿了 你为什么不在每相加电流互感器呢?

楼主:
同意垃圾场的说法

网友Q:
试的试了,没有试的,也不用试了,那种东西不是好玩的,我是不想试,

网友R:
支持楼上张先生

网友S:
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钳表是低压表,在500V以下是安全的,不宜用来测量高压电缆的电流,会威胁到人身的安全。如果有相应电压等级的钳表,是可以的。劝大家为了安全,不要为了测一个电流而冒这个险,为什么不安个互感器呢?安全,方便!安全第一呀!

网友T:
钳形电流表是利用电流互感器原理测电流的,它只与被测电流成比例。高压电缆只要不漏电就很安全。首先弄懂原理就不难。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j110在 2006-6-2 16:09:00 发表的内容:
  钳形电流表是利用电流互感器原理测电流的,它只与被测电流成比例。高压电缆只要不漏电就很安全。首先弄懂原…
--------------------------------------------------------------------------------------------
说的很好 数字式钳形表本身就是一个电流互感器与数字电流表的结合 并且读数直接是数字 很方便 对于高压电机维护用处很大 我用的是福陆克的

网友U(2006-06-21):
换灯泡的: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28 3:00:00
    测高压电路电流要选择合适电压等级的钳型表

对,要选用相应等级的钳形表。如同电流互感器一样也要有相应的电压等级

网友V:
加一句:不管是用什么类型的钳型表,一定要戴绝缘手套,6KV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郭万柱在 2006-6-21 19:58:00 发表的内容:
  加一句:不管是用什么类型的钳型表,一定要戴绝缘手套,6KV不是闹着玩的。
--------------------------------------------------------------------------------------------
非常正确

网友K:
谁说的测高压电路电流要选择合适电压等级的?
你们有这种钳型表吗?
不懂别乱说。

网友N:
 支持haifong,凡事不能凭空想象,实践还是很重要的,就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操作还要讨论这么老半天.

网友W:
测高压电机电流与安装的指示表比较在企业是很正常的操作,只要电缆头处3相可以分开,放下钳型表即可,一般电工都会,只要不损坏电缆绝缘,没有任何危险。

网友X:
我没有用过6KV的高压,无任怎么操作,安全还是第一.

网友Y:
此方法经常用,带绝缘手套,做好防护就行!

网友Z:
应该可以,但要带绝缘手套,耐高压胶靴

网友K:
说可以的,都是实际操作过的,说不可以的,都是没操作过的,都是想当然。

楼主说的是6KV的电机,钳测电机电流并不是接触式测量,电缆没有破损的话,是不会有危险的,至于说钳表本身更不会损坏。

网友AA:
在电极的控制柜上加装电流表,比你用钳形表测量安全多了.就是不知道你的实际工况

网友U:
 haif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23 1:00:00
    谁说的测高压电路电流要选择合适电压等级的?
你们有这种钳型表吗?
不懂别乱说。

拜托你看一下电流互感器,看一下有没有电压等级。

网友K:
接线的
电压等级有几十种,我问你有手中有几十个不同电压等级的钳型表?
电流互感器等于钳型表吗?高压电流互感器大多用在裸露导线的环境,所以强调绝缘电压。用钳表测的是有电缆皮的导线,电缆皮已经达到绝缘要求,此时就算钳表的电压等级是1伏的,又有什么危险?
上面这么多的人用普通的数字钳表测6KV的电流,你没看到吗?

网友AB:
数字式钳测6KV的电机电流应该可以,我经常用数字钳表测6KV的电流,260KW电机,但要戴高压绝缘手套,电流不高,只要电缆绝缘不损坏,没有危险。

网友N:
还在讨论这样的问题真受不了,接线的,估计你没有看过高压的CT吧,高压的CT一般都直接在裸露导线(母排),又不是让你拿个表测
裸线,凡事多想想就知道了,还有人问为什么不加CT,拜托高压的电机回路有谁设计的时候不加测量CT的,现场用表测量主要是进行对比比,以及测三相平衡,或零序电流

网友AC:
钳流表要用电压等级相同的,各位都要遵守电气安全规定啊.其实装个电流互感器不是很好吗?不用那么危险,又可以想看电流就可以随便看,不用每次都去停机后在去测电流.即方便又安全.大伙说这样如何?

我也经常用手去摸高压电机的温度的.也没多大问题.只要绝缘就没问题的.但是仪器仪表用的不合理就会烧坏.还挺危险的.

网友K:
楼上的说法够性感,呵呵
用手去摸没问题,用仪器仪表测就危险,哇!原来仪器仪表比人的肉体绝缘更低,仪器仪表损坏比人命更重要。
在工作中你用手去摸220伏火线没问题,用电笔去测就烧坏电笔吗?

网友AC:
楼下的说法也是很有意思啊!真的....

仪器虽比不了生命重要,但是工作之中一定要做到安全第一.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但是仪器也要钱的啊.所以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如果你喜欢贪方便而忽略了危险的存在,那你就是一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了.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那何必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学习别人不好的习惯,以免累了自己还累了其他人.            <<安全第一>>

网友K:
楼上的,我还真不明白,你既然都可以用手摸了,肯定是安全的了,那怎么……怎么……用个是不相同电压等级的钳型表去测,又会损坏的呢?
别人拿几百伏等级的数字钳表去测,没事,你的又会坏,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为什么用手摸时不强调手的电压等级,而用钳表时又强调相同的电压等级?

网友AD:
钳流表可以作6000V的读数吗????????????????????

网友AE:
关键是钳形电流表的绝缘等级

网友AF:
我就用数字钳形表测过6kv电缆的电流,数字钳形表的说明书上可没说有什么电压等级,6kv的电缆也很安全,不要说的这么恐怖.我想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线电工,那就不会乱说了.

网友AC:
   我是维修电工,很少搞高压部分。“东风北”说的对,是绝缘等级要符合要求。我认错,我也知道由于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端是不能断路,否者会出现很高的电压,就会危险。所以是绝缘等级要符合要求。

网友AG:
我也用钳形表测过6kv电机的电流,和电流互感器得来的电流进行比较,相差0.几安。不过看了上面的帖子到有些后怕。

网友K:
一些人还说钳表要符合绝缘等级要求,真是死不改悔,别人都实际操作了,他们还在想当然。

楼主:
要想成为技术高手,必须理论与实践结合,多积累经验.用数字钳型表测高压电缆电流就是经验的积累,不实际操作怎摸能理解.

网友AH:
我测过六千伏的电机,当时刚毕业师傅叫我测我提着钳形表就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不知道师傅是胸有成竹,还是让我当替死鬼。

网友AI:
用数字式钳形表测6KV电动机的电流,楼主真牛,高压互感器厂要到闭了.

网友K:
楼上的,关电压互感器厂什么事?这里是讨论钳表或电流互感器的,看清楚再说。

网友AJ(2006-12-29):
经验的积累???安全第一,高压电器操作规程????事故都是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而违反操作规程不一定造成事故

网友AK(2007-12-11):
嗨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35KV变电站直流充电馈线屏里的高频充电模块发生带有火花的轻微爆炸声.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产生吗?

楼主(2008-03-12):
请注意是测高压电缆,本身有绝缘,而且是带绝缘手套测试,绝没问题。

网友R:
不要命的大有人在啊!!

网友AL:
   我觉的最好不要这样测安全没有保障

网友AM:
我们公司为此烧了好多表了!

网友AM:
用数字表测变频输出电压大家都试过吗?

网友AN:
我以前也这样干过,只是不知道该不该,可不可以这么做.

网友AO:
可以测,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AO:
钳型电流表是测感应电流的,跟电压没关系,电压等级太高了,要特别注意安全!

网友AP:
看看操作规程吧!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网友AQ(2008-12-25):
我在公司就用数字式钳型表(电压等级500V)测过35KV的电流,是电厂到主变的电缆,3x1x240的电缆,没有问题,电流与高压盘柜上显示基本一样!当时也不知道,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后怕,但想来想去,我是夹在电缆的中部,平时查问题,手也摸到电缆也没问题,绝缘一般是很好的!最后,我还是劝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做,毕竟安全第一嘛!!!

网友AR:
看看大家的讨论、本人不才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电流测量和电压测量同理、是量程的问题       比如1000A的钳表就可以测量1000A以内量程的电流   作业时注意安全、两个人作业、操作人带好绝缘手套和穿绝缘鞋、另外一个做好监护、 电流测量和电压测量是两回事     量程够就可以

网友AS:
原理上可行 能测   安全上不赞同 《安全规程》是血的教训 是生命的代价呀

网友AT:
不要靠近裸露部分,在电缆外面是可以的,这很平常。

网友AU:
最好不要测,有点危险.身命重要.

网友AV:
好像测这个东西 要二人进行 一人测试 一人监护

网友AW:
你怎么去测单根线啊?

测电缆读数还不是0

网友AX(2009-03-28):
         测高压!在什么点测啊???一般能把钳口卡进去的地方都离线头不远了吧!!!!!!大家还是注意安全的好!!!!!!!!!!!!!11

网友AY:
假设我用100A这档 去测200A的电流   380V时人是不会有事的  但6KV会不会击穿表且伤到人呢?     其实楼主的问题........无解     只是看你敢不敢去测了!

网友AZ:
安全第一。

网友BA(2009-07-20):
谁测过一万伏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