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VP电缆代替RVV

楼主(2006-05-12):
RVVP3*1电缆代替RVV3*1(180W电机电源电缆本应用RVV3*1,安装时不知何因用RVVP3*1代替了RVV3*1)提议要求整改,公司要我递交一份详细整改报告.对与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请前辈们赐教!谢谢!!
我只知道:RVVP是屏蔽电缆,做信号线用,减少抗干扰.

网友A:
RVV
RVV表示聚氯乙烯铜芯软护套线
R:软(护套线)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保护
使用RVVP屏蔽电缆(P-屏蔽)是否考虑电磁兼容问题?为防止干扰别人或被人干扰.
请问180W电机是何电机?
RVVP屏蔽电缆有屏蔽层,三相不平衡或有高频成分都将在屏蔽层中感应出电压和电流
若电流过大将产生过热,使绝缘损坏
若为了防干扰,可以穿钢管,钢管接地

网友B:
180W的电机,干扰没有必要考虑太多吧,电流很小的啊!

楼主:
   在我的理念中屏蔽电缆不可用于电机电源控制.不知是否正确.但我说出具体的论.(180W电机为,三相,交流同步电机,变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