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教:关于风机节能问题

楼主(2006-05-12):
我们厂有一台55kw离心式风机,额定转速是1450转,现在是工频运行。有人建议将电机改为2极电机然后加一个变频器可以很好的节能。不知有道理不?请高手指教,帮我定夺。

网友A:
谁给您出的主意? 好像想的有点简单了吧. 其实只要你现在的风机风量有余量,现在的电机直接加变频就行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风机没有余量的话,就没必要改了

网友C:
风机节能是因为,T正比N的平方,P正比N的立方,如果转速不需要1450这样快,那自然用变频器调速肯定就节能啦

楼主:
和同功率的二级电机效果一样吗?

网友D:
不行的,不能换成同等功率的二级电机。最好是不要换电机了。要看你现在工频运时候的电流。如果接近额定电流就不能换,如果远小于额定电流就可以换。或者是只有额定电流的一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