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怎么与小设备连?

楼主(2006-05-13):
PMC-50低压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通信是用2线半双工的RS485,MODBUS协议,
想用ifix做个界面,通过这个装置实现对电机的监控,应该在ifix中使用什么驱动?

网友A:
用MB1通用的MODBUS驱动,前面加RS232转RS485转换器

楼主:
如楼上所说,联上了,但是现在好像只能接收不能发送,也就是说能从这个装置上读到状态值,但是不能用ifix发送命令
这个装置是可以控制点击启停的,发送“1”为开,“0”为停,但是好像它接收不到……